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22-04-17):
厂里配电房各工段用的德力西DTSF606电表,现在想把各表电量通过485通讯统计,但是没有查到通讯手册无从下手。有这方面资源的师傅共享下,先谢谢大家。
自学

网友A:
我也在找

网友B:
有个德力西仪表官网,去下或直接打售后电话要

网友C:
DL/T645-2007 《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
DL/T645-1997《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

网友D:
参考下吧,已经做过的德力西MODBUS-RTU协议的通讯。数据处理需要注意下互感比的。

网友E:
有解释一下的没!!!“正向有功电能”=是否可以理解为正常使用的电量度数,反向有功电能是指什么???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F(2023-04-22):
需要查看电表的协议,一般电表分2种协议,1-MODBUS-RTU,2-电力规约,电力规约分2中,2-1_DL/T645-1997,2-2DL/T645-2007

LD/T645 1997
DSSD331  威盛表
2400,E,8,1,/1200,E,8,1

发送指令-16进制
68+(表地址) 68 01 02 43 C3 XX 16

68启始码
01读取
02数据长度
43 C3电量标识(读得的电量值也要减33)
43-33=10(0001 0000 正相电量-总电能)
C3-33=90(1001 0000 电能量  00当前 00有功)
16结束标志

XX为校验码,68+-----+C3(值和大于256减去256,差或小于等于256值为校验码)
例子:电表地址00 00 00 00 00 01,读取正向总有功电能
01 02 43 C3 固定,DA校验码
发送:68 01 00 00 00 00 0068 01 02 43 C3 DA 16
接受:68 01 00 00 00 00 00 68 81 17 43 C3 55 57 3B 33 DD 5D 16
有效数据减33
55 57 3B 33
-33
22 24 08 00
反向检验
082422----除以100
824.22KWH

网友F:
DL/T645-2007
2400,E,8,1,
DSZ719-表地址41701747139
11 04 33 33 34 33固定码-EC校验码

发送:68 39 71 74 01 17 04 68 11 04 33 33 34 33 EC 16
接收:68 39 71 74 01 17 04 68 91 08 33 33 34 33 5B 3A 37 33 6F 16
解析:
39 71 74 01 17 04代表表地址,
68帧间隔,
16结束标志,
11 04代表读总有功电能数据实数,
EC校验码来源 68+39+++34+33,如果值大于256,大于256的值舍去,余值就是校验码。
接受数据解析:
有效数据各减去33
5B 3A 37 33,
-33,
28 07 04 00,
值反向读取040728,
除以100, 407.28KWH

网友F:
MUDUSRTU电表,查找表的通信规约,定义的数据地址如总正向有功电能0000H-FOLT,
读取对应地址400001,如果读取电流值一般要乘以电流比再乘以一个系数如CT=40,系数0.001,实际值=AI/1000*CT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F:
DL/T645-1997规约 DL-T645-1997通讯规约.doc (632 K) 下载次数:62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有解释一下的没!!!“正向有功电能”=是否可以理解为正常使用的电量度数,反向有功电能是指什么???

反向有功一般多用于发电,
比如家里太阳能发电,
正常情况家里用电网的电,正向有功,
当家里太阳能发电向电网卖电,反向有功

以前电厂用机械表,要装4个电表,正反向有功,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