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玩三菱变频器软件遇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2-04-17):
有一台新的三菱D720的变频器,查资料说使用FRconfiguratiorsw3的软件,使用中发现导出到电脑的文件无法加载出来,所以也就无法下载到另一台变频器。
后来下载了FRconfiguratior2,使用中发现参数导入到变频器后显示完成,但变频器的参数没有更新过来,比如说原变频器P1上限频率是120,我改为60后再次下载到变频器后还是120,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软件用FR Configurator2 是对的
写参数时,变频最好处于停止状态。
写完参数,重启下变频看有没变化。
如果重启后也没变化,手动用操作面板改一下。如果面板也改不了,检查是否设置了参数写入禁止。
最好把PR77设置为2 (任何模式均可写入参数)

楼主:
PR77出厂设置为0,变频器是在停止模式下

楼主:
今天联系三菱技术,按照他的方式在官网下载了sw3的英文版本后下载参数时还是报错

楼主(2023-02-15):
换了台电脑问题解决了,看来软件与电脑兼容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