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在线修改参数后下载会不会导致CPU停机

楼主(2022-04-17):
打算修改一段程序,以前没用过300的,想咨询下修改完程序,直接下载后,会不会导致CPU停机

网友A:
只下载程序块,不下载硬件组态,不停机

网友B:
CPU 估计不会停机,机器会不会停机要看程序。

网友C:
一般下載程序都會停機

网友D:
下载没有正在被调用的FC块,一般不会停机的.

网友E:
300下载不会停机。
如果程序有错误且没有故障OB,会停机。
如果下载DB块,DB块的值会变成初始值。
zsh340

网友F:
要看你的下载设置和程序块,这不好回答。如果你的修改的程序有动作输出的,有可能会停机或是出现动作乱一下

楼主(2023-10-25):
实测有效,300下载修改的程序,设备正常运转时也不会导致设备停机,感觉有点类似于200SMART的运行中编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