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伺服控制器是否可以取代變頻器?

楼主(2022-04-18):
請問前輩們!
伺服控制器是否可以取代變頻器?
來控制一般感應馬達

网友A:
同品牌的伺服驱动器与伺服电机都不能随意混搭!更别提配没编码器的普通电机!

网友B:
伺服不接编码器就报警了吧,它是半闭环工作

网友C:
别异想天开了,就是可以也不可能拿宝马车去耕田啊。

网友D:
不行肯定是不行的,我比较好奇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网友E:
为何要替换?用途不同,各司其职。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F:
看你的伺服是不是能支持无测速的测试,但这样应用感到浪费啊

网友G:
伺服电机属于高压直流无刷电机,普通电机属于感应式电机,两个控制的东西都不一样,怎么能混用。

网友H:
伺服器本质上就是一台特殊的变频器。

网友I:
有些国外品牌的伺服驱动可以驱动伺服电机作为伺服驱动器使用
,又可以驱动普通电机作为变频器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