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触摸屏怎么设置登录用户和密码输入?

楼主(2022-04-18):
三菱的触摸屏怎样和威纶通一样选择用户和输入密码登录啊,大侠指点一下呗!

网友A:
我一般都画一个透明的按钮,然后跳出来输入框 ,获得权限,或者可以添加用户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表达清楚,我想问的是三菱的触摸屏用户名和密码输入时的地址是什么,威纶通可以分别是LW_9219,LW_9220,三菱的应该用什么呀,怎么设置呀,第一次用三菱的屏,还请多指点。

网友B:
在公共设置-环境设置-安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