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暖通末端控制的进!!!

楼主(2022-04-18):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仅一个风机和水盘管的控制,工程方或者控制公司的的常规控制方案是怎样的?
风机定频还是变频?水阀是开关/浮点还是比例型的?是否带上位机通讯?是否带本地远程控制?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A:
盘管水媒体空调,220的机器,风机一般分三档,水阀就是控制线圈,380 的机器,风机一般不用调速

楼主:
一般是用什么控制器呢?温控器?
引用 网友A:
盘管水媒体空调,220的机器,风机一般分三档,水阀就是控制线圈,380 的机器,风机一般不用调速

网友B:
有配套的,面板控制,通常采用485通讯。
类似这种

网友A:
电磁阀一般是通过机械温控控制

网友C:
每台风机盘管三档。温控机械式,定频率电机。机械调节温度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