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9):
已结已结已结

网友A:
只知道喷漆房属于防爆场所,应该选择防爆的产品。

请查询一下喷漆房属于哪一等级的防爆场合,再根据要求选择相应等级的防爆电器吧。

网友B:
选择合适的压缩空气通断阀就可以,如果安装有防爆要求的也可以用气控类型,根本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