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9):
电机100KW3000转 变频器控制带动齿轮箱   变频器该怎么配

楼主:
配台 110KW 重载 不跑到满负荷 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A:
最少配100KW的,配套刹车控制器和刹车模块

网友B:
变频器比电机大1-2个级别,轻负载,大一个就行,重负载大2个

网友C:
按电机功率进行匹配即可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D:
认同5楼意见,大功率电机按功率匹配变频即可。

网友E:
认同5楼的...

网友F:
正常来说变频器驱动电流比电机额定电流小,应该是正常配相同功率的变频器即可况且还有减速机,受力较小。

然后看你负载惯性大不大,停车方法来选是否刹车。

如果停车响应要求不高,可以选择积分停车进行线性减速,另外还有自由停车会立刻停电自停。

网友G:
主要看负载特性,实测电机运行电流,如果是满载,根据电机电流来选择变频器,电流是最关键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