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7MS16定位模块问题

楼主(2022-04-19):
各位精通三菱的大佬,请教两个问题,QD77MS16定位模块,是不是只能使用编号定位?比如我2#轴编号缓存地址4400,想改变2#地址的定位速度和位置,缓存地址是7004/7006还是7014/7016,我的意思是改变速度和定位位置只需要变量写入1组缓存地址7004/7006,再MOV K2 U0\G4400就行了?还是1#位置对应7004/7004,2#位置对应7014/7016这样来的?

楼主:
如图,因为手头没有东西不好测试,我仔细看了杨站长上传的地址缓存表,觉得应该是我的第二种推论,1种编号的速度和定位需要写入对应缓存地址,即2#轴,1#位置对应7004/7004,2#位置对应7014/7016这样来的,那位大佬用过的,麻烦告诉我一下呀

网友A:
这是不同的定位表格存入,启动编号就可以。也可以来回替换表格1里面的数据,只启动定位表格1就好。
我的意思是,怎么自由改变编号地址的速度和定位位置
qw172365283

楼主:
想法完全正确,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