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9):
请教各位在项目中是否使用过FB控制多个真空或气缸?FB输入只配置M,D,每个气缸10个M点,10个D,当前规划1个FB控制10个气缸,用For循环处理流程。这样的话,流程用ST写的话,里面的不同气缸的延时是怎么写,都是用D*sm412么?

楼主:
还是配置多个ST起始地址输入,做ST0Z0?

网友A:
根据控制需求去创建一个FB/FC,一个FB/FC控制一个气缸/真空发生器,在全局/局部标签中声明一个数组,数据类型为刚创建好的FB/FC,在程序中使用数据类型为FB/FC的数组变量即可实现批量控制

网友B:
现在用的气缸块,可以看下有没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控制需求去创建一个FB/FC,一个FB/FC控制一个气缸/真空发生器,在全局/局部标签中声明一个数组,数据类型为刚创建好的FB/FC,在程序中使用数据类型为FB/FC的数组变量即可实现批量控制

忘了说明,目前大部分项目可能限于Q系列PLC,用Gxwork2可能没法声明FB/FC数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的气缸块,可以看下有没有帮助

你这个是Gxwork2还是3,2的话数组里的结构体好像无法定义定时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Gxwork2还是3,2的话数组里的结构体好像无法定义定时器?

Gxwork3  FX5U

楼主:
我这个是Work2 Q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