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9):
最近手里有个项目,龙门机械结构,需要用两个电机同时驱动。目前是用FX5-40SSC模块两轴做同步控制。轴1为主动轴,轴2同步轴1。但在控制时有如下情况:

1、无报警时,轴1和轴2同步一切正常,也不会偏差。

2、当轴1和轴2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报警(如急停、轴1报警、轴2报警),两轴就会出现偏差(偏差大约在0.7MM左右,这个数值不固定,两轴运行速度大约10mm/s)。

因为是龙门机械结构,不允许出现偏差,所以有什么办法能减少或者避免。

目前在程序里是有报警互锁的,但效果不大。FX5-40SSC里的外部急停线和伺服的外部急停线都没有接,都是在内部屏蔽了。

网友A:
A轴的报警接到B轴的急停,B轴的报警接到A轴的急停

网友B:
把伺服器的反馈脉冲交叉互相临视!要么两个都读上来!然后做比较!正常发送的和接收的是一样!如果有一个发现偏差大于了一个偏差值  得停了!

网友C:
楼上的回答跟楼主问的不是一回事。

如果拍急停,两个轴的摩擦系数不一样,停下来的位置肯定出现偏差,再次使能同步会报错,同步的条件是两个轴的位置偏差小于一定的范围(例如:<3mm),才能进行同步。

以前有个项目也是这种情况,如果有人为推动单边轴或紧急停止导致两个轴位置偏差过大:
1、在同步之前判断差值是否超出设定的允许范围。
2、如果超差,则报警让人推到允许范围或者重新设置两个轴的零点。
2、如果在允许范围,主轴先走到从轴的位置,然后使能同步。

网友D:
以前做个的两个上下轴同步的,按急停后伺服OFF,刹车抱死,两个电机下掉距离不一样,处理方法是,用绝对式电机,调试完成后,两个电机设置绝对值零点,急停或是上电后,需要复位,就是从动轴跑到和主动轴一样的位置,再开启同步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回答跟楼主问的不是一回事。

如果拍急停,两个轴的摩擦系数不一样,停下来的位置肯定出现偏差,再次使能同步会报错,同步的条件是两个轴的位置偏差小于一定的范围(例如:<3mm),才能进行同步。

以前有个项目也是这种情况,如果有人为推动单边轴或紧急停止导致两个轴位置偏差过大:

目前的做法是:

1、轴1和轴2的偏差没有达到设定的报警值时:自动启动后,每次同步启动时,先判断轴1和轴2是否同一位置,当超过设定的数据时,轴2先单独运行到轴1的位置后,再开启同步控制。

2、轴1和轴2的偏差达到设定的报警值时:手动状态将轴2定位到轴1的位置后,再进行自动运行。

但以上的做法总觉得不好,有没有更加好的方法。

网友E:
最近也准备做龙门同步,帮顶

网友F:
最近也准备做龙门同步,帮顶
=

网友G:
用同步控制,虚拟轴控制两个实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