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肥仔

楼主(2022-04-19):
求助各位大师,此产品补位式摆盘用什么方法?
       如图所示,正常过来一次八个产品,CCD已给出产品OK跟NG信号,
用三轴吸取产品,一次吸取八个产品,NG产品在中间丢掉,在把OK产品放在料盘里面,料盘里面不能出现空缺。
现在遇到下面问题,请教大家!
现在吸取产品中间有缺失,要如何做到往前补进一位或几位?

网友A:
不好弄  比较复杂

网友A:
同时取8个产品,NG的扔掉,放的时候一个一个放,可以用FOR循环,当前是OK,就放,NG伺服往前走一格依次循环
一个个放的话周期就比较长,我想如果前面有几个OK的一起放下去,空格位就往前走,这样最多四次放完,但是程序实现起来很难搞

网友B:
起始 8向1放
如果8是OK,继续判断 7是否OK,OK继续判断6是否OK,直到遇到NG,再找到下一个OK的编号
   如果第一个就是NG就找到后面第一个OK
   记录NG的数量
放下连续OK的产品,NG开头的就没有放了
如果连续OK的数量超过了料盘(料带)最大数,就换一行或是换料带
偏移NG数量对应的间距,
重复上面的,直到检测过全部产品
以上个人想法,不知道对不对
摆盘的位置类似载带,可以前后移动的,我想以最快的速度摆完

网友C:
一道工序若要完成,非常复杂,而且节拍效率也是个大问题。建议再加一道空位检测补料工序,成本不会很高的
这样增加一组补料机构,而且补料机构的产品来源是个问题啊

网友D:
楼上说的正确,需要中间过度一下。我这里的是一次12个产品,不良的也是在吸取的时候去除,然后通过直振器送料后就可以完全进行包装了。我这里是编带包装的。

网友B:
是料带的话,一次12个放料,不能分多次放吧,会不会不稳定,建议也是加中间过渡位置,进行补料,或是排序,去掉NG,把ok的排成连续的,一次放入料带

网友E:
你这个图是平面(XY)的还是垂直(Z)的?
平面的,用三轴吸取摆盘,摆盘位置可以移动处空位

网友F:
放料是一个一个放吗?如果是一个一个放料的话,不算复杂,每次当前料前判断ok或者ng,ok去放料,ng去丢弃。
不是,前面有几个不良就先放几个,到不良的位置就往前移动,知道良品为止

网友G:
节拍最重要。不会因为你怎么动作,去做程序,而是因为你节拍多久去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