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每个轴有100个定位数据,大家使用习惯如何?

楼主(2022-04-19):
以三菱QD77MS16为例,每个轴有100个定位数据,假设实际控制1个轴,实际项目流程有10个定位数据,大家一般习惯使用1个定位数据编号定位还是10个定位数据编号去分别定位,我看许多人习惯只使用1个定位数据,然后将实际数据值保存到PLC配方里面(当然,用10个定位数据编号也得将数据保存到PLC配方),再调用当前配方定位数据根据逻辑把对应数据映射到此定位编号的定位位置去实现多位置定位。
想请教,换成使用10个定位数据编号有没有什么优势?

楼主:
类似下图

网友A:
个人感觉没什么优势,为了确保定位表格里面的数据是对的,你还是要在写入一遍。用一个定位表格来回替换里面的数据,好像是普遍用法。

网友B:
习惯一个定位表格,定位编号的话位置多时会把每个位置编个号自己PLC程序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