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0):
  各位大神,谁有正常使用的富士PLC编程软件D300win中文版麻烦分享一下,找了个一直连不了机,怀疑是软件问题。十分感谢!

楼主:
目前安装这个软件一直无法联机

网友A:
你手上这个版本就是中文版最新的版本了,虽然英语版本已经升级到了3.7.1.17版本了。

至于是否能联机,请确保:
1、使用的硬件被当前软件版本支持。
2、通讯设定正确。
3、操作系统环境正确。

Good Luc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操作系统有关联吗

有的,富士电机解决软件问题首要用户操作系统正版,非正版的他们都不会回答。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手上这个版本就是中文版最新的版本了,虽然英语版本已经升级到了3.7.1.17版本了。

至于是否能联机,请确保:
1、使用的硬件被当前软件版本支持。
2、通讯设定正确。

PLC是NP1PU-048E 确认是支持的,通讯设置用USB端口连接一直PLC未连接(USB线缆确认没问题,换了2根都是和其它设备正常通讯使用的),也马云家买了一端网口的专用线缆使用com口连接也不行,操作系统WIN7 64位的非正版系统,难道真的是操作系统的原因?

网友C:
用XP,软件用英文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XP,软件用英文版的吧。

实在不行只有换系统和软件试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是NP1PU-048E 确认是支持的,通讯设置用USB端口连接一直PLC未连接(USB线缆确认没问题,换了2根都是和其它设备正常通讯使用的),也马云家买了一端网口的专用线缆使用com口连接也不行,操作系统WIN7 64位的非正版系统,难道真的是操作系统的原因?

执行SX-Programer Expert(D300Win)--〉Tools下的USB Driver For MICREX-SX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安装过程中请关闭防火墙和防病毒软件。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SX-Programer Expert(D300Win)--〉Tools下的USB Driver For MICREX-SX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安装过程中请关闭防火墙和防病毒软件。

Good Luck~
十分感谢指导!再按您说的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