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0):
1、FB里好像OUT_T用不了了,标签里的基础数据类型去掉了定时器和计数器,只能使用应用函数TON和CTU,有其他方法吗

2、使用TON后,麻烦一:设定时间的变量需要IN_TO_TIME转换,
                            麻烦二:即使设置了1000ms的低速定时器时基仿真不起效果估计影响不了TON,如果要以秒为单位这样要在IN_TO_TIME前面再乘1000

---------------------------------------------
已解决问题,使用TIMER_LOW_FB_M,可用低速定时器设定的时基进行运算,且输入的设置时长数字类型为WORD,提供实时值,失能自动归0

网友A:
TIMER     有100MS类型 和10MS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ER     有100MS类型 和10MS类型的

TIMER和TON需要输入的时长都是TIME类型,现在问题是TIME类型转换成WORD类型又需要一两道指令,不像OUT_T这么方便
abcde12345

网友B:
所以感觉IEC61131那些个玩意烦人的很,弄个定时器烦死了,还有MEP MEF等只能,还要自己起个临时变量,心烦。没觉得哪里好使

楼主:
输入模式也是有点问题,鼠标模式图形布置不对齐看着难受

引导模式虚线太密看起来不舒服,而且FB碎片化,点FB移动引脚不跟着动

网友C:
FX系列直接用M8011或者M8012,Q系列用SM409,410脉冲计数做时间用,FB块我一直这样用,一点问题没有,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C:
FX系列直接用M8011或者M8012,Q系列用SM409,410脉冲计数做时间用,FB块我一直这样用,一点问题没有,简单粗暴

的确是非常稳定的方法,我也经常用,做成FB时基能自由切换。不过要记得把计数器复位,且计数器前面必须加上时间脉冲。
  • 下载积分:+1(菜鸟学工控_1)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