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的堆栈指令是什么,怎么用呢?

楼主(2022-04-20):
各位大神,三菱Q系列PLC的堆栈指令是什么,怎么用呢?

网友A:
数据表?你在手册里搜一下数据表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楼主:
就是的,十分感谢,FIFW是写入,FIFR是出
引用 网友A:
数据表?你在手册里搜一下数据表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