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0):
死活通讯不上

网友A:
用编程口不行吗

网友B:
第一张图是设置485BD(对应D8120)板那位置的协议的...没记错的话485ADP(对应D8420)是要程序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编程口不行吗

屏幕与PLC距离60米左右

编程口用不了

但是也解决了  换了个模块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