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请教ABB机器人走到指定位置坐标。

楼主(2022-04-21):
刚接触机器人。请问下, ,法兰座要始终平行于平面,上位机发送X,Y坐标, 机器人要走到指定的X,Y坐标,怎么走

网友A:
位置可以计算吗??用工件坐标系试试
南城北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可以计算吗??用工件坐标系试试
你的意思是建立工件坐标系。 然后用offset函数进行偏移 ?

网友B:
你的意思应该是:外部设备输入坐标信息给机器人吧,
这样的话需要通信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