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钢管折弯设备

楼主(2022-04-21):
钢管折弯设备:
客户对弧度要求比较高,人工手动调整不能满足要求,想用传感器实时检测弧度,通过PID运算驱动伺服电机带动活动轮进行自动调整。不知道这样的方案可不可行,各位大神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另外具体写程序也还是迷迷糊糊,以前写过温度的PID,还没有写过运动控制的PID,也希望大神能赐教。
因为钢管有反弹,并且反弹的量不固定,所以才引入检测和PID运算进行动态补偿

网友A:
那你这对传感器要求比较高了,要激光测距型的,还带模拟量输出,你这产品如果是铁板还好一点,如果是钢管,激光测距不一定准
有挑战性。如果挑战成功,请分享一下心得,让我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B:
折弯有反弹吧

网友C:
做过类似的折弯设备
郁哥哥

网友D:
我记得弯管机一般都是用运动控制器或者运动控制模块去控制伺服的。

网友D:
没有听说过用PID控制的,虽然伺服驱动器内部本质上还是用PID,不过我们只要通过脉冲或者总线通讯信号控制伺服就可以了,比如用三菱的QD77MS,FX5-40SSC等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弯有反弹吧
就是因为有反弹,并且反弹的量不固定,所以才引入检测和PID运算

网友E:
上数控或者运动控制了,因为需要进行复杂的插补运算指令去实现了,而不再是简单的算术运算(加减乘除)了,PLC和PID没辙。

楼主:
等大神解惑

网友F:
机械导向折弯简单,电气检测是浮云。检测流水线上的空盒的传说类似。

网友G:
我觉得没必要动态执行,可以参考钣金折弯,跟据不同的材质,厚度等做系数调节,建立数据库

网友H:
附议8楼大佬的意见,12楼的意思也相当于数控了,以一个非标的角度去做专业数控做的事情,是相当相当有难度的,建议楼主在机械上想办法,如1楼所说,这玩意没法用传感器来测量弧度的,就算你勉强测出来了,钢管的一致性和算法也会把你折磨的不要不要,个人还是建议楼主在机械上想办法,有的问题不是纯粹电气角度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I:
想法很现实,现实很骨感!!支持你!!!
只要摆平这3者之间的貌合神离就能搞定!
  •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有点意思
  •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网友J:
    这个有难度
    大与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K:
    12楼和13楼说的都很中肯!12楼说的牵涉到工艺参数,需要大量验证,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搞出来的!

网友L:
    我看行,注意限定一下活动轮向下的最大值

网友M:
    建配方库,与速度,材质,厚度,活动轮位置等都有关系
    每一台折弯机配方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没必要动态执行,可以参考钣金折弯,跟据不同的材质,厚度等做系数调节,建立数据库

    就是因为同一批来料一致性不好,没有办法建立数据库,所以想要动态补偿,国内的材料供应商没法解决,韩国进口的一致性比较好,但是价格太高,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同一批来料一致性不好,没有办法建立数据库,所以想要动态补偿,国内的材料供应商没法解决,韩国进口的一致性比较好,但是价格太高,

    这个不应该埋怨材料不好!更不应该埋怨供应商没办法解决!是你所做产品对材质、性能、工艺没要求所致,你公司唯一的要求就是价格越低越便宜越好。在这样的要求下能有什么好材料可以供应给你公司呢?你公司能卖出好价格吗?

    以上仅个人见解!各位请勿砸砖!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不应该埋怨材料不好!更不应该埋怨供应商没办法解决!是你所做产品对材质、性能、工艺没要求所致,你公司唯一的要求就是价格越低越便宜越好。在这样的要求下能有什么好材料可以供应给你公司呢?你公司能卖出好价格吗?

    现在的企业不容易,已经用不起高价的材料了,所以要靠技术来降本,正好也能体现工控人的价值,不然谁找你?不过我只想在这里讨论纯技术的事情,不想讨论别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在的企业不容易,已经用不起高价的材料了,所以要靠技术来降本,正好也能体现工控人的价值,不然谁找你?不过我只想在这里讨论纯技术的事情,不想讨论别的

    正好也能体现工控人的价值,不然谁找你?不过我只想在这里讨论纯技术的事情
    就为这句话我挺你!!只要公司给工资,机械有配合就慢慢调试!

网友E:
引用楼主payfsl于2022-04-21 10:27发表的 求助钢管折弯设备 :
钢管折弯设备:
客户对弧度要求比较高,人工手动调整不能满足要求,想用传感器实时检测弧度,通过PID运算驱动伺服电机带动活动轮进行自动调整。不知道这样的方案可不可行,各位大神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另外具体写程序也还是迷迷糊糊,以前写过温度的PID,还没有写过运动控制的PID,也希望大神能赐教。

PID是恒定控制系统,比如恒温,恒压,恒流等等。
你的需求是恒形状控制系统吧?或者是恒运动轨迹控制系统。形状和轨迹的实现,就会涉及到复杂的多轴机械运动,简称运动控制,比如6轴焊接机械手,多轴数控加工中心。

如果说恒温,恒压,恒流等等的控制系统是“一维”控制系统(只有一个控制参数对象),那么你的弯管机恒形状控制系统,至少是“二维”控制系统了吧?要控制管给进速度+折弯运动的弯曲率。你觉得用一维的逻辑去解决二维的难题靠谱么?

网友E:
就算你的管给进速度是恒定的,那么你得首先得去解决弧度检测的难题,你打算怎么检测?行程开关检测?光电开关检测?视觉检测?编码器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算你的管给进速度是恒定的,那么你得首先得去解决弧度检测的难题,你打算怎么检测?行程开关检测?光电开关检测?视觉检测?编码器检测?

传感器还是有办法的,现在设想用3点位移传感器检测,计算弧度,不过还没有实际实验过

网友N:
你这不叫折弯设备,这算是形状整定。折弯设备都是有固定的折弯半径,不会在折弯上做检测的。

我这边做汽车刹车管的折弯设备,4.76-12都有。如果你觉得形状一致性不好,我们的方法是上检具检测,做二次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这不叫折弯设备,这算是形状整定。折弯设备都是有固定的折弯半径,不会在折弯上做检测的。

我这边做汽车刹车管的折弯设备,4.76-12都有。如果你觉得形状一致性不好,我们的方法是上检具检测,做二次加工。

你说得对的,或者叫弯管设备可能更加合理;现在就是一次加工以后用检具检测,不合格的进行2次加工,费时费力,生产效力低,公司要提升,所以把它作为公司提升技改的一个项目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对的,或者叫弯管设备可能更加合理;现在就是一次加工以后用检具检测,不合格的进行2次加工,费时费力,生产效力低,公司要提升,所以把它作为公司提升技改的一个项目

存在即合理,有些东西,技术一时半会是无法突破的,只能用折中方案,这么多大佬都为楼主分析了,这个方案做技改相当相当有难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对的,或者叫弯管设备可能更加合理;现在就是一次加工以后用检具检测,不合格的进行2次加工,费时费力,生产效力低,公司要提升,所以把它作为公司提升技改的一个项目

原加工设备不变,加工工艺不改,对吧。
只给原设备加装成品检测系统,一旦成品不达标,就发令给设备去反复的折腾这根加工原材料,直到加工合格通过后面增加的检测系统。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原设备成品不合格率有,而且不少,如果不技改设备本身的弯管工艺,而是事后不断的检测,不断的发令给设备继续深加工,使劲折腾设备加工出来的不合格的物料,直到合格为止,那么您的弯管设备的产出率会是什么一个情况呢?您想过嘛?原不加检测系统的产出率是10根/分钟,加了检测系统的产出率有可能暴跌到1根/分钟,您说有可能不?

回到事情的原始情况,问题的根源就是加工材质不达标导致不合格率飙升,如果只添加补救机构,拼死的去补救而不治本,您的补救时间算不算生产效率呢?如果不算生产效率,那么您可以使劲折腾,而不必担心生产管理部门去呱呱叫说设备制作成品缓慢,效率低下订单赶不出来了哦。

网友O:
我觉得就应该从机械找原因,电气补救虽无上限但是稳定性和结果无法保证,可能白费功夫。

个人拙见3轮太单薄就加6轮,横下再加4轮,控制好输入输出端。

网友P:
我个人建议采用伺服转矩控制模式,通过伺服的转矩反馈修正伺服给进量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觉得就应该从机械找原因,电气补救虽无上限但是稳定性和结果无法保证,可能白费功夫。

个人拙见3轮太单薄就加6轮,横下再加4轮,控制好输入输出端。

实际设备有11个轮子,图只是说明原理

网友Q:
加热后再弯曲?或者在后面加两个活动的轮子,检测这两轮子的位移量就知道弧度大了还是少了

网友E:
技改分为机械技改和电气技改,改电气而不改机械,脱裤子放屁,没啥用,要改机械电气一块改。打个比方,原来用的是三相异步马达,精度不够,那就改成伺服马达提升精度。原来用的是普通减速器+伺服马达,精度不够,那就改为高精度的分割器+伺服马达提升精度。

网友R: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S:
学习,这个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附议8楼大佬的意见,12楼的意思也相当于数控了,以一个非标的角度去做专业数控做的事情,是相当相当有难度的,建议楼主在机械上想办法,如1楼所说,这玩意没法用传感器来测量弧度的,就算你勉强测出来了,钢管的一致性和算法也会把你折磨的不要不要,个人还是建议楼主在机械上想办法,有的问题不是纯粹电气角度就可以解决的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电控确实有难度,但是机械已经黔驴技穷了,少说也已经努力了5年,做过很多方法,比如冲压折弯,滚弯,拉弯,热弯,冷弯,等等已经说不尽了,现在是想在电控上面做一下配合

楼主:
(1)位置式PID

  OUT= Kp *Ek+(((Kp*T)/Ti)+((Kp*Td)/T)*(Ek-Ek-1))+OUT0

(2)增量式PID

△OUT=OUTk-OUTk-1= Kp (Ek-Ek-1)+((Kp*T)/Ti) Ek+((Kp*Td)/T)*(Ek-2*Ek1+Ek-2)

Ek:  本次的偏差

Ek-1: 上次的偏差

Ek-2: 上上次的偏差

Kp:算法增益调节

Ti: 积分时间

Td: 微分时间常数

楼主:
PID程序:

pid.cpp

#ifndef _PID_SOURCE_
#define _PID_SOURCE_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cmath>
#include "pid.h"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PIDImpl
{
    public:
        PIDImpl( double dt, double max, double min, double Kp, double Kd, double Ki );
        ~PIDImpl();
        double calculate( double setpoint, double pv );

    private:
        double _dt;
        double _max;
        double _min;
        double _Kp;
        double _Kd;
        double _Ki;
        double _pre_error;
        double _integral;
};

PID::PID( double dt, double max, double min, double Kp, double Kd, double Ki )
{
    pimpl = new PIDImpl(dt,max,min,Kp,Kd,Ki);
}
double PID::calculate( double setpoint, double pv )
{
    return pimpl->calculate(setpoint,pv);
}
PID::~PID()
{
    delete pimpl;
}

/**
* Implementation
*/
PIDImpl::PIDImpl( double dt, double max, double min, double Kp, double Kd, double Ki ) :
    _dt(dt),
    _max(max),
    _min(min),
    _Kp(Kp),
    _Kd(Kd),
    _Ki(Ki),
    _pre_error(0),
    _integral(0)
{
}

double PIDImpl::calculate( double setpoint, double pv )
{

    // Calculate error
    double error = setpoint - pv;

    // Proportional term
    double Pout = _Kp * error;

    // Integral term
    _integral += error * _dt;
    double Iout = _Ki * _integral;

    // Derivative term
    double derivative = (error - _pre_error) / _dt;
    double Dout = _Kd * derivative;

    // Calculate total output
    double output = Pout + Iout + Dout;

    // Restrict to max/min
    if( output > _max )
        output = _max;
    else if( output < _min )
        output = _min;

    // Save error to previous error
    _pre_error = error;

    return output;
}

PIDImpl::~PIDImpl()
{
}

#endif
  • 下载积分:+5(mk自动化)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菜鸟学工控_1) 好贴好贴!
  •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楼主:
    机械制作初步完成,下周准备调试
  • 下载积分:+1(菜鸟学工控_1) 好贴好贴!
  •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网友D(2022-06-07):
    楼主进制怎么样了?

网友D:
    楼主设备调试好了吗?如果好了,让我们也学习一下

楼主:
    进入调试阶段

网友T:
    学习,这样的运动控制厉害

网友H:
    期待楼主的好消息,个人认为很有难度和挑战性,做好了也让我们学习学习

楼主:
    今天走了两条,感觉还可以,机械部分完善一下,明天再试
  • 下载积分:+1(qj_wgx) 好贴好贴!
  •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网友H:
楼主大神,厉害,期待后续效果更新分享

网友U(2023-02-10):
楼主你的那个代码是运动控制器的pid程序吗?
不签名

网友V:
这个没得搞

楼主(2023-10-01):
可以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