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1):
繁易触摸屏软件不好用,硬件也不稳定,偶尔就会出现才几个月就坏的.

网友A:
电脑有什么专家不专家的。只能重装,不是连系统也重装了,再不就搞个电脑再重装。这个是某个网管和俺说的。因为软件这东西就连他自个说也说不太清楚 ,问多了,网管就说一句,软件之间有冲突。。。通杀全球

网友B:
我一直在用
除了 因为 厂家小 芯片缺  采用双芯片大版本迭代有问题  其他都很好
我认为最好的触摸屏 。。 毕竟屏幕清晰 支持锐化

网友C:
哎,我也想吐槽一下,是会莫名其妙的死软件,但一般基本上都能恢复。不能忍受的是它的FLINK4G,我用第一个的时候,PLC程序约有7K步不到,发外地的,远程更改程序下进去的时候,居然连PLC(汇川)都死机报错 了,断电N次也不好,下N次也不好。最后还是老老实实跑现场,NM,装这个LINK的意义何在,可气的是,寄给供应商,运费还是自己出,给老子寄回来的也是到付,气得我想换供应商。就这东西不靠谱,我跑一趟就够亏的了,运费也不出了,这可是态度问题。供应商检测说没问题…………。说可能是我电脑有杀毒软件了。尽管用的时候是关的,也有可能出问题。好吧,反正不行了,连不上,就是杀毒软件背锅呗。希望它越来越好。毕竟便宜。
我们一般是灌1台新PLC邮寄过去。

网友D:
我觉得还是解决问题为主吧,如果其他电脑安装没问题的话,自己重装系统重装软件会比较快捷,就像客户的机器出问题很多时候也是告诉他们怎么查他们自己先查,实在搞不好才过去,因为很多情况是说不准的。
  •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网友E:
    工控软件很多都是需要关闭防火墙和杀毒软件下载的,不然都会有文档被删除导致运行不正常
    我装火绒杀毒软件,装软件都不关杀毒软件,plc软件有三菱,台达,永宏,信捷,松下,触摸屏软件有威纶通,繁易,中达优控,步科,台达。装完后,就繁易会死机,而且是不定时,不固定,不知道啥操作就死机了。

网友F:
    楼主的问题我也经常遇到。个人感觉组态软件相对于其他国产屏挺好,但是硬件太漏 经常出现问题。现在已经不用了

网友G:
    繁易老屏2000的电脑系统必须win7版本,旗舰版的

网友B:
    汇川H1U_H2U  是半双工通讯    想远程修改程序 要把状态拨到STOP才行

网友H:
    可能自己系统中毒了
    我装火绒杀毒软件,装软件都不关杀毒软件,plc软件有三菱,台达,永宏,信捷,松下,触摸屏软件有威纶通,繁易,中达优控,步科,台达。装完后,就繁易会死机,而且是不定时,不固定,不知道啥操作就死机了。如果中毒,其它软件为啥没事呢。
    plc

网友I(2023-12-23):
    我现在有碰到有死机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哎,我也想吐槽一下,是会莫名其妙的死软件,但一般基本上都能恢复。不能忍受的是它的FLINK4G,我用第一个的时候,PLC程序约有7K步不到,发外地的,远程更改程序下进去的时候,居然连PLC(汇川)都死机报错 了,断电N次也不好,下N次也不好。最后还是老老实实跑现场,NM,装这个LINK的意义何在,可气的是,寄给供应商,运费还是自己出,给老子寄回来的也是到付,气得我想换供应商。就这东西不靠谱,我跑一趟就够亏的了,运费也不出了,这可是态度问题。供应商检测说没问题…………。说可能是我电脑有杀毒软件了。尽管用的时候是关的,也有可能出问题。好吧,反正不行了,连不上,就是杀毒软件背锅呗。希望它越来越好。毕竟便宜。

    便宜,没有什么利润,所以服务就那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