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模拟量如何接线

楼主(2022-04-21):
CP1H自带模拟量,模拟量COM如何接线,是接24V的+还是-

楼主:
这在手册上看过,我的压力传感器只有一个模拟量线,接IN+,那IN-咋接没搞明白

网友A:
一根线的话,接入INx+
INx-接到传感器供电的0V
根据模拟量类型将DIP拨码开关,拨到电流或者电压位置
PLC参数设置里面,选择对应的量程就可以了。0-6000/0-12000两种量程可选

楼主:
谢谢,搞好了,慢慢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