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站相距500m,如何通过工业以太网模块实现无线通讯?

楼主(2022-04-22):
在实际系统中,同一个车间里分布多台PLC,通常距离在几十米到上百米不等。在有通讯需求的时候,如果布线的话,工程量较大且不美观,这种情况下比较适合采用无线通信方式。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随着不断地升级功能也越来越强大了,从V2.4版本开始支持Profinet以太网通信方式(以下简称PN通信) ,1台控制器最多可以连接8台智能设备。可采用兼容Profinet协议的PLC无线通讯终端来解决该通讯问题。
本方案以西门子S7-200SMART为例,介绍两台S7-200Smart PLC的无线 Profinet通信实现过程。在本方案中采用了西门子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一、方案概述
本方案中,用户无需更改网络参数和原有程序,也不必了解Profinet协议细节,通过西安达泰电子欧美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 DTD418M,即可直接替换PLC之间有线以太网通讯,且稳定方便的实现无线Profinet网络。
DTD418M采用 2x2 两发两收无线架构,空中传输速率高达 300Mbps,兼容西门子S7协议、Profinet协议、Modbus TCP/IP等通讯协议,并采用 OFDM 调制及 MINO 技术,使无线可靠传输距离达到1KM左右。 不仅能与 PLC、DCS、智能仪表及传感器等设备组成无线测控系统,同时能与组态软件、 人机界面、触摸屏、测控终端等工控产品实现点对点和点对多点的远程无线组网。
二、测试设备与参数
● 西门子PLC型号:S7-200Smart × 2台
● 达泰欧美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A × 2块
● 主从关系:1主1从
● 通讯接口:RJ45接口
● 供电:12-24VDC
● 传输距离:100米,1KM
四、接线方式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S7-200SMART的RJ45接口。
五、控制器组态
1.打开向导,双击下图PROFINET
2.勾选控制器,设置好控制器IP地址,子网掩码及站名,点击下一步
3.从右侧目录中选择要组态的智能设备将其拖放的对应的槽中,设置好设备名称( 一定要与实际的智能设备名称一致)
4.主程序的简单设置
5.将程序下载进PLC里
六、智能设备组态
1. 打开向导,双击下图PROFINET
2. 将程序下载进PLC里
至此,两台S7-200 SMART PLC之间就成功搭建起了无线PROFINET通信。

PLC无线通讯方案

网友A:
这个成本的话多少

网友B:
光纤不就可以啦,条件配电安装方便每隔90米一台交换机也OK。。。

网友C:
有线的稳定性是无线比拟不了的。
一根光纤加二个光电转换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