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昆仑通态触摸屏与200SMART PLC时间同步

楼主(2022-04-22):
如何实现昆仑通态触摸屏与200SMART PLC的时间同步,若发现PLC和触摸屏时间不同步,自动校准时间。大神们你们是如何实现这个功能的呢?

网友A:
可以把PLC的时间读出来,变量放到HMI上,人工对着北京时间手动校正;PLC和HMI的自带时钟和现实的北京时间时间长了会有累计误差

楼主:
所谓这个时间同步,是不需要人工更改的,是PLC与触摸屏本身的时间自动进行校准哦,一般以触摸屏的时间为准,如果触摸屏时间不准确,可以进入系统调节时间。

网友A:
楼主所说意思是,以HMI时间为基准,PLC的时间与HMI时间同步,那更简单了,读出昆仑通态的HMI时钟,使用脚本将HMI时间写入到PLC变量,再用SET_RTC将读取到HMI时钟的PLC变量写入同步,1分钟自动校准一次,HMI时钟不准,可以在HMI启动时进入系统人工调整

楼主:
果然是大神啊,就是这个意思
昆仑通态触摸屏与200SMART PLC时间同步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