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5U 做FB功能块问题请教,都进来探讨下,谢谢

楼主(2022-04-22):
有个项目需要做FB功能块,功能块里需要使用变址寄存器Z,怎么在FB块里面做变址寄存器的标签,然后在外面程序的FB功能框管脚对应连Z寄存器,有没大神做个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5U我不清楚,不过Q系列的Z也就10~20个,然后看自动分配软元件里面也不支持Z,我觉得官方对这个元件使用是有点限制的,建议还是不要用到FB里面。
你可以直接仿真测试下,软件编译和仿真能过应该就能用。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B:
FOR 循环+数组

网友C:
不用标签,可以直接使用。只要不同时使用就可以

网友D:
直接在FB中使用Z索引寄存器就行,记得用之前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