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驱动A B相与PLC接线问题
工控肥仔

楼主(2022-04-22):
哪位大师能跟讲下这个松下A6伺服驱动器X4接口的OA+ OA-,OB+ OB-,跟PLC高速脉冲输入口怎么连接?
我想监控马达走的位置跟编码器发出来的是否一致

网友A:
你应该是读取编码器绝对值和你当前伺服位置做比较。然后有个上下公差。。。这不就行啦行啦

网友B:
如果是S/S接24V+的话,OA-,OB-,接0V,OA+,OB+接X点位信号

网友C:
图中是伺服差分式信号,PLC只能接收集电极式信号。淘宝买块转接板就行了
好的,谢谢了,我现在知道怎么整了
下载积分:+5(工控肥仔) 用差分板转换信号成功, ..
工控肥仔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买差分板试机OK,非常好用

网友D:
A B用差分轉開集極電路板即可,我都這樣用。另外Z的話可直接接PLC輸入,伺服接點為19.CZ。
另一個方式用高速計數模組,可惜好像只支援FX3U系列~~
松下伺服驱动A B相与PLC接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