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丹佛斯变频器参数问题

楼主(2022-04-22):
如下图所示 参数设置好,三菱PLC能和变频器通讯上,就是频率写不进去 ,百度丹佛斯的写频率地址是频率参数3-10乘以十再减去一,那就是310*10=3100-1=3099, 转换成十六进制就是H0C1B,但变频器频率没有变化,不知道是哪里出的问题,麻烦哪位大师帮忙看下,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回答问题吗?是不是问题太菜了不屑一顾啊

网友A:
m8123为1表示读取数据成功接收数据完成,m8123为1时应该处理接收到的数据(若有),然后复位m81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m8123为1表示读取数据成功接收数据完成,m8123为1时应该处理接收到的数据(若有),然后复位m8123
[/quot
你好师傅现在是正反转和频率写不进去,没有读取变频器数据,所以程序里没有m8123

网友B:
看样子是MODBUS 地址错了
站地址吗?默认的1,我看参数了没错啊,这两天也没折腾扔在一边了
下载积分:+5(乡村电工) 热心助人!

网友B:
大多数牌子的变频器的通讯方式和地址是一样的,不分系列的。你可以下载个台达101例来看看。上面有台达和丹佛斯的通讯例子,你看下频率地址是什么...
谢谢师傅指导
下载积分:+5(乡村电工)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