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求教。西门子smart系列PID怎么控制逻辑正反转?控制阀门开度用作调节温度

楼主(2022-04-23):
阀门控制方式就两个输入点,一个增加开度,一个减小开度,两个信号都没有的时候阀就保持当前开度。

网友A:
换个阀门控制器?有模拟量的,两百块钱。
求教。西门子smart系列PID怎么控制逻辑正反转?控制阀门开度用作调节温度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