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点辛苦钱不容易啊 诶~~~~ 努力赚钱

楼主(2022-04-23):
关键点采几个
主轴 从轴  使用旋转轴还是线性轴
裁刀比较尖  同步区很窄
有没有硬性指标  能确定最小裁切长度和最大裁切长度

比如裁切过短小   飞刀轴_主轴速度过大  导致同步区无法建立
        非同步区描点  应该遵循什么原则
        第一次跑飞剪   思考的真多      有做过的  提醒几句吗

网友A:
你可以画个图,说明机械形式,这样才好讨论

楼主:
我已经用枚举   把凸轮曲线  全面列了一遍
分成10段函数关系 (裁切长度)
然后依据 从轴 硬件最高转速的90% 为最小裁切长度
裁切长度越小 整机限制最大速度 越小    有5段比例系数限制  到时候调试的时候在调整

跑枚举总感觉怪怪的

网友B:
你什么硬件配置方案都没有,在这里空对空。点要你自己算吗,这个你自己能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