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3):
今天在新人专区中看到贴有上传了FX3U带16轴的案例,下载看了看,确实很惊奇,可能是孤陋寡闻吧,查了大量的手册也没看到这种用法
比如D8338,D8339手册中是不可使用,案例中却用了。
还用1到16轴的脉冲输出点分别对应Y0到Y15,对应的当前值寄存器手册中也对应不上!
欢迎各路大神解惑
原贴

网友A:
扩展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展模块

能提供详细型号吗

网友B:
引用楼主enjoylfx于2022-04-23 16:49发表的 FX3U带16轴的用法 :
今天在新人专区中看到贴有上传了FX3U带16轴的案例,下载看了看,确实很惊奇,可能是孤陋寡闻吧,查了大量的手册也没看到这种用法
比如D8338,D8339手册中是不可使用,案例中却用了。
还用1到16轴的脉冲输出点分别对应Y0到Y15,对应的当前值寄存器手册中也对应不上!
欢迎各路大神解惑
原贴

应该不会16轴同时可以使用,只有任意的2轴或者是1轴可以动作,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奇怪了!PLC自身IO点就可以搞定!

网友C:
看看就行,别当真!

网友D:
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有的国产三菱牛的很,多个轴的

网友E:
国产仿三菱的工控板啥模块都不加,直接16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