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4):
两个PLC之间相距很远,要实现远程通讯,怎么实现呢?拉光纤,几十公里,成本高;租赁VPN专网,
每年要支付年费,成本也不低;无线LORA等一般没有这么远的距离,加载数据量也很小,容易受到干
扰不稳定。
那怎么可以方便快捷且成本低呢?可以采用4G无线传输的方式。4G数据载量大,抗干扰能力强,且不
受距离限制。采用4G无线就能实现两个PLC远程通讯。
PLC是不能直接支持4G的,这就需要借助第三方的4G模块,市场上实现PLC联网的4G模块不少,但是
两个4G模块之间能互传数据模块,目前了解只有巨控的GRM系列模块是可以做到两个或者多个模块间
任意互传数据。市场有一些4G模块也可利用花生壳配置一个透明通道,将两个PLC配置为一个局域网。
这种方式配置复杂,花生壳地址还容易受网络干扰,导致掉线。
巨控4G模块实现PLC远程数据传输的原理图如下:

巨控GRM模块数据交换流程:
在每一个GRM模块内部建立变量和PLC的寄存器进行映射,这个变量同步到网络云上,这种在
硬件内部用变量映射PLC寄存器的操作,就和触摸屏组态一样。巨控模块自带各种PLC协议,确定PLC
型号和通讯接口,就选择协议驱动,建立一个变量名字和PLC寄存器地址绑定。

变量配置好后,下载到硬件的嵌入式系统封闭运行,按照主从机的通讯方式,变量实时和PLC
交换数据,同时变量利用巨控云技术同步映射到云服务器上,也就是云上就有一个和PLC寄存器对应
的变量。网络链路是通过巨控模块的SN序号来确定。
在巨控云服务器上开通一个组账号,将需要交换数据的模块放到一个组里,在数据交换区域写
等式:SN(A).变量A1=SN(B).变量B1,这个等式,就是将B模块下变量B1绑定的PLC寄存器数据送给A
模块下变量A1绑定的PLC寄存器。这样就轻松实现了BPLC向APLC送数据。这种等式可以写很多,所
以可以任意PLC之间交叉传送数据

这种PLC之间的远程通讯方式,实际是通过云服务器的变量数据交换功能完成,所以不受距离
限制,而且配置非常简单,不用写脚本和代码,工程师基本上只要会用触摸屏,就能轻松完成
远程通讯设置。这个方式主要云服务器要底层架构比较好,数据处理能力快速。云服务器技术
没有精通掌握的厂家是做不了这个功能的,这就是市面上目前只有巨控有这个功能的原因。

利用巨控云服务器的数据交换功能,就能简单快捷的完成两个PLC远程通讯,设置时间短,成本低,
无通讯设置难度。通讯延迟可以做到1S左右,不受任何环境因素影响,只要4G信号稳定即可。
PLC无线通讯| PLC远程控制| PLC APP控制| PLC网页监控| PLC组态监控| PLC远程调试| PLC短信报警|    巨控王工   电话/微信:15307483969 ,QQ:54150175

网友A:
你这个难道不用花流量费吗?
这个流量费用不高,有些地方没有办法拉线

楼主(2022-06-21):
具体可以见www.csjukong.com
PLC无线通讯| PLC远程控制| PLC APP控制| PLC网页监控| PLC组态监控| PLC远程调试| PLC短信报警|    巨控王工   电话/微信:15307483969 ,QQ:54150175

网友B:
有不花流量费的方案的,只要通过路由器上网就行:
相关案例: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15176452
资料下载: PLC通讯智能网关.rar (2444 K) 下载次数:19

网友C:
需要配置两个网关,对应的sim卡了?
是的,这个不用写脚本,搞MQTT这些。很简单的,其他方法也可以,但是复杂,这个没有任何需要用到脚本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