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 SD5500怎么清零呀

楼主(2022-04-24):
绝对地址清零 有的时候可以清零有的 时候又不能,难道是定位驱动指令不执行时就能清零嘛

楼主:
明明定位动作 已经结束但是不能清零 有点奇怪 。。难道是DPLSV 的问题吗?

楼主:
仅能通过HCMOV/DHCMOV指令写入到当前地址中(用户单位)。但是,在定位动作中,向当前地址(用户单位)的写入为无效。
可通过HCMOV/DHCMOV指令读取最新值。
中断优先度为1的程序中不可执行HCMOV/DHCMOV指令,其中,该指令指定了用于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的本软元件
下载积分:+1(菜鸟学工控_1) 好贴好贴!

网友A(2023-02-17):
请问 通过HCMOV/DHCMOV 清0后 原点还在吗?还能进行绝对定位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