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4):
如图,什么情况下能让光标位置的FMOV指令出错,这种情况我相信一般项目是很难遇到的,而在实际项目如果遇到了,一般很难分析出哪里有问题(前提在大量程序和变址调用干扰下)。欢迎分享你们的看法,让其他人可以学习学习。晚点我会分享我的答案。

网友A:
引用楼主ayusecret于2022-04-24 08:53发表的 Q系列PLC如何用变址让一条指令出错 :
如图,什么情况下能让光标位置的FMOV指令出错,这种情况我相信一般项目是很难遇到的,而在实际项目如果遇到了,一般很难分析出哪里有问题(前提在大量程序和变址调用干扰下)。欢迎分享你们的看法,让其他人可以学习学习。晚点我会分享我的答案。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第一个坑,请看第一条指令,D3000是能被寻址到的。

[attachment=266699]

Good Luck~

楼主:
如图、D2060能给到值,但D2048给值就报错,分析下啥原因

网友B:
我模拟没问题

楼主:
本贴讨论要点不在于元件的分配范围大小,根据手册(图1),在于同一软元件在内部元件和文件寄存器之间变址修饰的分配顺序。

参数配置如图2

测试数据如图3

关于图3第一条Mov指令寻址不报错,手册这样解释

一开始我仿真后没找到实际的赋值地址,后面我把W地址给到8K(原来为0),此时M0先断开,因为D1023Z0寻址到大概W1F36处,重写参数后找到查看W1F36区域,发现之前赋给D1023Z0的HFFFF值就在此区域.
同理,对第二条FMOV指令报错,如果在W区或SW区稍微分配个区域,则FMOV里的D1023将寻址到W区或SW区而不报错。

以上总结变址修饰在使用前需正确初始化,否则在实际应用中将导致不可预见的错误而不被察觉。
  • 下载积分:+5(金秋来)

网友C:
    看看,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