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结构化调用子程序子程序定时器驱动断开不复位

楼主(2022-04-24):
三菱调用子程序.子程序定时器有的驱动断开能正常复位有的不能复位是什么原因有知道的大佬吗

楼主:
自动分配地址也是对的

网友A:
子程序是否一直在扫描,如果子程序失能,里面的所有动作将会锁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