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4):
三菱 PLC支持的STB内嵌框编程时,我想做32位双字数据结算,不知道怎么写,求教
比如D10:=D0+D1+D2+D3;是16位字的数据加,如何做双字的加呢?

第二张图是受高人指点,新测得。在全局表中建的标签,软件元件还可以加入变址寄存器修饰,看图。

网友A:
引用楼主狼伴随行于2022-04-24 14:50发表的 三菱  内嵌框中STB中,32位数据数据如何处理? :
三菱 PLC支持的STB内嵌框编程时,我想做32位双字数据结算,不知道怎么写,求教
比如D10:=D0+D1+D2+D3;是16位字的数据加,如何做双字的加呢?

定义双字变量,然后参与运算

Good Luck~
  • 下载积分:+2(狼伴随行)

网友B:
    DADD( TRUE , D0    , D2 , D10 );
    DADD( TRUE , D10    , D4 , D10 );
    DADD( TRUE , D10    , D6 , D10 );
    拿走不谢
  • 下载积分:+1(狼伴随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ADD( TRUE , D0    , D2 , D10 );
    DADD( TRUE , D10    , D4 , D10 );
    DADD( TRUE , D10    , D6 , D10 );
    拿走不谢

    唉,这样的话,和梯形图有什么区别咯,累觉不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唉,这样的话,和梯形图有什么区别咯,累觉不爱

    我只是按楼主要求做的,定义标签最好,但是三菱的就是多此一举。比如:MOV ,SET, RST,ADD,这些ST都有.通用性不强,所以说三菱ST就有点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DD( TRUE , D0    , D2 , D10 );
    DADD( TRUE , D10    , D4 , D10 );
    DADD( TRUE , D10    , D6 , D10 );
    拿走不谢

    可以实现,稍显麻烦。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双字变量,然后参与运算
    [attachment=266739]
    [attachment=266740]

    科学的办法,谢谢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科学的办法,谢谢回复

    从你用ST开始:就不应该用实际的地址了如:D0,M0.这些对于封装和跨品牌来说是拦路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用ST开始:就不应该用实际的地址了如:D0,M0.这些对于封装和跨品牌来说是拦路虎

    只是一个简单计算,还没做那么大,没有做封装。

网友D:
    看实际应用场合,以及个人编写习惯,实现效果了,都是好方法。

网友E:
    D10:D:=D0:D+D2:D+D4:D+D6:D

网友F:
引用 网友E:
D10:D:=D0:D+D2:D+D4:D+D6:D

就是这样,软元件可以指定为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