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保压

楼主(2022-04-24):
有没有做过真空保压的。有真空泵,电磁阀,吸盘。车间突然断电,防止吸盘上的产品掉下来

网友A:
你电磁阀用A口吸的,一开机就让它得电,电磁阀一失电,就让它A口有气吸真空。下班关掉总气源,不就好了。只要不断气,断电也没关系。

网友B:
那你就要换结构了,车间断电真空泵必然停止,想要长时间保持负压不变基本实现不了,产品肯定会掉的

网友C:
你们的机构设计没用过中封式电磁阀吗?

网友D:
加储气罐~
完全不掉是不可能的,地球重力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可以降低掉的概率和减轻掉的后果

网友E:
基本很难实现停电时全程不掉。。只能通过外界力量来支持一段时间不掉,但是的方法是停电时装个储蓄电池(具体要看看所设备功率而定),当街网电源断电了,可将电池逆变器防止脱落一段时间。除非是意外停电,电网检修或者维护的话,基本上是会提前通知你的。

网友F:
现在有一种真空保压的吸气阀,断电后会一直吸着,只要不破真空就不会掉

网友G:
你不会加个UPS,断电了把这批次做完或把他们放回料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