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4):
新手请教大神们一点问题,关于昆仑通态动画,怎么写脚本可以让物体,一个接一个的出现,到达设定距离后消失

网友A:
可以试试工具箱里面的动画组态

网友B(2022-10-17):
可以在工具栏双击“动画显示”构件,在窗口里面拖放,在属性设置里面,可以增加分段点,各个分段点可以添加位图

网友B:
给你做个参考
附件: 风扇旋转动画.rar (226 K) 下载次数:395
  • 下载积分:+5(加勒比海带)

网友C:
    试试工具箱里面的动画组态

网友D:
    见过。威纶通马里奥游戏的。说是脚本。

网友E:
    脚本,脚本,万能的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