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5):
真空罐液位测量经常不准确,真空容易造成测量误差很大,用差压变送器测量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打算用两个变送器,一个侧量高压侧,一个测量低压侧,根据两个测量的数据进行相减得出的数据应该和差压变送器一样的,法兰式差压变送器使用久了容易造成膜片变形测量误差大,而用导压管的变送器可以减少这样的误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用过,提下意见吧

网友A:
用loadcell量重量較準
引用楼主金海洋于2022-04-25 07:43发表的 真空罐的液位测量 :
真空罐液位测量经常不准确,真空容易造成测量误差很大,用差压变送器测量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打算用两个变送器,一个侧量高压侧,一个测量低压侧,根据两个测量的数据进行相减得出的数据应该和差压变送器一样的,法兰式差压变送器使用久了容易造成膜片变形测量误差大,而用导压管的变送器可以减少这样的误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用过,提下意见吧

~~業餘打工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