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H1H-X40DR-A用USB方口数据线,请问怎么用解密软件解密?

楼主(2022-04-25):
如题~~!!

网友A:
徐工,用打印机的USB线连接,用破解软件读就可以了。

网友B:
用usb软件 解密
有时候可能程序弄丢了 有一定风险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已经成功破解密码,程序也拷贝出来了,8000多步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