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5):
请教一下,怎么让手轮控制走相对位置。我现在实现了用速度指令下可以控制伺服正反转,不过有滞后。怎么做到手轮动一格伺服立马走一定的位置

网友A:
虚轴跟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虚轴跟随

H5U的有程序案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虚轴跟随

手轮的程序

楼主:
如何添加虚轴阿,有相关说明书吗。我这边找到了主、从轴指令,不过不能使用同一轴
引用 网友A:
虚轴跟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添加虚轴阿,有相关说明书吗。我这边找到了主、从轴指令,不过不能使用同一轴

搞定没,我也要这个功能

网友C:
是这样子吗?
附件: ab819db83f0fce728de126e537c2789a.rar (2803 K) 下载次数:204
附件: ff72ad1f719dab10a08ada0c6c7781ea.rar (3674 K) 下载次数: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