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6):
对于凹版印刷二次套印有大神分享一下经验吗?目前我的理解是:1.主轴牵引伺服,固定速度2.凹版伺服轴印刷,通过改变凹版轴快慢来调节套印位置3.色标中断信号,记录每次凹版轴再色标中断信号时实际走的位置脉冲数,和对应主轴实际走的位置脉冲数相运算来一个微调凹版轴的快慢。4.凹版轴装一个开关对应实际凹版1:1转速,每次上升沿提前预调的变化来稳定套印精度(相当于每一个周期提前变化量) 目前就只有这一点点认识,大神们能分享一些经验吗?好多网站只有法案没有稍微具体的思路。

网友A:
这玩意太偏门了,不上量,还有一定难度,PLC应该不好做,版辊递增量需要试验很多次或是老师傅的经验,第一次印刷及后期工序的处理对材料破坏都有很大影响

网友B:
这种量少的行业就不要讨论了,研究透了你就不用搞了,给你的费用实在是太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量少的行业就不要讨论了,研究透了你就不用搞了,给你的费用实在是太高了

原理超级简单,就是调试费劲,如果新开发,哪怕给个10万一个色又怎样呢,不会有后续生意。不过有成熟的产品,估计那个便宜吧
小菜

网友C:
简单,如果你是电子轴,直接控制对应版的电机就可以,如果你是有轴的,直接调节套版调节棍就可以,要自动的就配套自动套版系统,比如科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如果你是电子轴,直接控制对应版的电机就可以,如果你是有轴的,直接调节套版调节棍就可以,要自动的就配套自动套版系统,比如科赛

科赛的好是好,要么真个项目让他们开发成本太高,成品没有竞争力。如果买他们的套色单元后续又比较麻烦

网友C:
既然你不要自动就手动控制啊,不过人眼超过40米就分辨能力下降了,低速机还好办,高速机你就没办法了,你不买现成的,要自己开发系统,还是绕不过套版的基本原理的,何必麻烦。国内套版系统主要是科赛和华茂,美国的系统也有人用,但市场的占有量非常低,后期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你不要自动就手动控制啊,不过人眼超过40米就分辨能力下降了,低速机还好办,高速机你就没办法了,你不买现成的,要自己开发系统,还是绕不过套版的基本原理的,何必麻烦。国内套版系统主要是科赛和华茂,美国的系统也有人用,但市场的占有量非常低,后期更麻烦
问问经验啊,自动肯定是自动,上面说的思路就是目前我们用PLC来控制,总体来说开始段浪费很严重,最多的时候需要120米膜浪费,我们需要改进。所以请教各位大神了。还有现在好多大的PLC厂商都有自己的二次套印方案,但是具体的怎么去架构又不太了解。目前看来是用电子凸轮耦合来说的,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思路。

网友C:
每套版棍的辊筒上都有一个十字的对版标记,这个标记就是用来套版用的,要自动,必须配套对应的色标传感器来检测。你干脆说你用的是哪家的印刷机估计会更容易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套版棍的辊筒上都有一个十字的对版标记,这个标记就是用来套版用的,要自动,必须配套对应的色标传感器来检测。你干脆说你用的是哪家的印刷机估计会更容易交流
   我们做烫金机,现在想更好地完善这种机型。相当于客户采购成品图案的膜回来,我们通过凹版把对应的图案上上胶水,然后和布贴合剥开图案就留在布上。这样布上的图案看上去有立体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做烫金机,现在想更好地完善这种机型。相当于客户采购成品图案的膜回来,我们通过凹版把对应的图案上上胶水,然后和布贴合剥开图案就留在布上。这样布上的图案看上去有立体感

为啥不直接印刷机最后一色上胶呢,二次印刷精度会大打折扣的,张力不同了,要不中间还有其它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直接印刷机最后一色上胶呢,二次印刷精度会大打折扣的,张力不同了,要不中间还有其它工序
  工艺问题,首先印刷图案,然后去镀铝,再做保护层,最后相当于抠图,烫金机凹版上的胶水是PU胶,图案转移到布上才有立体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艺问题,首先印刷图案,然后去镀铝,再做保护层,最后相当于抠图,烫金机凹版上的胶水是PU胶,图案转移到布上才有立体感

哦,你这个是典型的热转印膜,镀铝,水洗,张力破坏厉害的,最后套胶精度二三十丝就不错了

网友C:
你可以考虑一下套版压纹的方式,不过检测还是需要色标传感器,还要设置基材的拉伸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