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机构pls2使用,负角度绝对定位,动作不对?怎么解决

楼主(2022-04-27):
旋转机构pls2使用,负角度绝对定位,动作不对?怎么解决,比如想向负方向-13度,绝对定位,当前为0点,机构就一直正转,永远也到不了负角度啊?

楼主:
一有负数就出错,啥问题啊?

楼主:
知道了,角度转换脉冲数,一用负数,就会错误,负数时,计算的脉冲数,与旋转至该角度的脉冲数不等

网友A:
角度只能是0-365.999999999999走到347度就你要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