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欧姆龙原点回归的案例

楼主(2022-04-27):
求欧姆龙原点回归的案例
,没用过啊

网友A:
这问的莫名其妙让人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是小型CP系列 还是CJ等带定位模块的,又或者NX/NJ走ETHERCAT的

楼主:
欧姆龙cp2e

网友A:
不是有个ORG指令,CX-ONE有个功能块库,你找一找里面有CP功能块你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