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伺服的问题

楼主(2022-04-27):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有一台三菱伺服驱动器上电后显示ALE1,其他驱动器正常,请问,怎么调整。

网友A:
看手册 或者以后问问题发一下厂牌型号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B:
ALE1是过载报警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