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求教!三菱FX系列如何连接IOlink传感器设备

楼主(2022-04-27):
现在需要用的是西克的激光测距仪,支持4-20ma输出和IOlink通讯。
目前设备上使用的是三菱FX2N和FX3GA的PLC,由于4-20ma模拟量输入精度达不到要求,所以考虑用通讯。
之前没有接触过CClink通讯相关的系统,现在正在补习。
希望大神能指一个方向

网友A:
选用一个支持CC-Link的IO-Link主站,PLC接CC-Link主站通过通讯线连到IO-Link主站,IO-Link主站上再接IO-Link传感器呗
真诚感谢!

网友B:
加一个CC-Link转IO-Link的转换模块
真诚感谢!

网友C(2022-05-28):
楼主,搞定了没有,怎么做的,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之前没用过IOLINK

网友D:
PLC太低阶了,根本就不支持,瞎折腾,无用功。

专业外协

网友E:
io link用西门子不香
求教!三菱FX系列如何连接IOlink传感器设备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