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使用STEP7无法读取S7-300PLC??

楼主(2022-04-27):
之前用win7系统 step7直接读取也是无显示可访问PLC,再运行ipconfig/release 命令后就可以显示了。
现在使用WIN10 系统无法运行该指令, 那现在该如何读取呢?

楼主:
可访问节点无显示(已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A:
没遇到过!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试一试:
ipconfig /release
ipconfig /renew

网友C:
看看set PG/PC的设置对不对

网友D:
ipconfig/release 是释放租约,ipconfig/renew 是重新申请IP地址,两者都是刷新IP地址的方法。
按【WIN】+【R】打开运行框,输入【CMD】,再输入命令回车试一下。我Win10企业版可以正常。
或者将CMD设置为管理员权限再试试命令。
下载积分:+1(阿宅123) 真诚感谢!

网友E(2022-0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