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7):
如题。我用的是CP1E-NA20,这个机器只有PIDAT指令(带自整定功能的PID指令)但是没有PID指令,问题在于我不想用这里面的自整定功能,因为我控制的是循迹小车,而不是什么电热壶的系统,问下大佬们这个PIDAT指令可以不启用其自整定的功能吗?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可以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你不启用AT整定,该指令等同于PID指令。

启用AT方法 ,将控制字C+9,例如控制字D200,那么就是D209的最高位从0-》1,一旦启用AT,那么指令将计算PID参数并取代用户设定的PID参数。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你不启用AT整定,该指令等同于PID指令。

启用AT方法 ,将控制字C+9,例如控制字D200,那么就是D209的最高位从0-》1,一旦启用AT,那么指令将计算PID参数并取代用户设定的PID参数。

Good Luck~

我擦,非常感谢啊!一直被困惑了很久,觉得既然带自整定了那等于更高级了,应该允许使用不带整定的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