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伺服电机能回原点,选择点动模式之后不能正反转,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22-04-27):
南京德拜的伺服电机和英威腾的伺服驱动器,已经确定电机是好的,电机能回原点,但是选择点动模式不能正反转。大佬们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查程序问题吧

网友B:
试试伺服驱动器的JOG功能,能不能运行

网友C:
程序处理不当可能性大

网友D:
这是驴头对马尾啊,同一品牌都不能互换,更别提不同品牌了。没直接报警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