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FX3U和57步进电机换算

楼主(2022-04-28):
电机出轴是8mm,1.8步距角,要求是1秒4圈,齿轮是5M18齿和5M36齿的,细分6400
怎么换算成PLC的脉冲和速度啊
就是DDRVI的两个K

网友A:
1,步进的一圈脉冲数 通过拨码设定 。 假设 10000 脉冲一圈。
2. 主动轮的周长是知道的,查齿轮的参数。 不懂你这个5M18,就假设 周长为100MM 吧。
3. 假设PLC按照10000个脉冲每秒速度,
4.那速度就是100MM/S 假设没有减速机的情况下。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