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8):
图中那个才是安装PLC的呀

网友A:
一般装第二个文件夹的就可以了

网友B:
czz674613079@163.com

楼主:
安装好了添加不了PLC那些呢
引用 网友A:
一般装第二个文件夹的就可以了

网友C:
点开控制器里面,有不同的版本

楼主:
搞好了  感谢    是有个软件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