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9):
公司接了一个项目,一个汽车配件厂厂房搬迁,内有16个机器人焊接工作站,每个站两个工位,点焊和弧焊都有;
大概流程:1,拆;(做标识,编号,拆线,多照照片,记录布局线路;尽量还原)
                 2,保护,包装(避免线缆损坏,进水等)
                 3,线路还原(生产线后期有整改,和原电路图有差异,所以需根据现场记录还原)
                 4,上电前检查(以防短路)
                 5,程序调试,诊断
                 6,机器人示教

大佬帮忙指点一下需要注意的地方,畅所欲言,万分感谢!!!

网友A:
相片(视频)与记录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B:
有专业做设备搬迁的公司,程序方面调试一般都是外包
这不是扩展业务,恰饭都嘛

网友C:
拆之前最好设备先动一下。
有可能拆之前他设备就是坏的呢?
设备是在正常生产的设备,这个应该没问题
  • 下载积分:+10(guochunyi) 至理名言啊。。。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之前最好设备先动一下。
    有可能拆之前他设备就是坏的呢?

    说的有道理

网友E:
    我们从浙江搬到苏州

网友F:
    1所有電箱跟外部線路編號規則先律定好,到時依序拆下標示,這是慢工活急不得.
    2.所有的線路拆裝過程有掉號斷掉的當場處理,務必讓兩點線號相符.
    3.拆下過程一端動一端不動採前跟後方式較不會亂.
    4.線尾處理整把後拿塑料袋包起來在多纏幾層後用束帶或電工膠帶束好防搬運過程掉了摩擦破損.
    5.太過老舊硬化的線路拆卸過程發現,事先跟業主講,要提早重準備相同線材現場重拉.
    6.整理好線路能固定就跟電箱或跟機器一併固定不要拖,散,雜.
    引用楼主行车不规范于2022-04-29 09:01发表的 大佬有做过厂房设备搬迁吗?分享一下经验 :
    公司接了一个项目,一个汽车配件厂厂房搬迁,内有16个机器人焊接工作站,每个站两个工位,点焊和弧焊都有;
    大概流程:1,拆;(做标识,编号,拆线,多照照片,记录布局线路;尽量还原)
                     2,保护,包装(避免线缆损坏,进水等)
                     3,线路还原(生产线后期有整改,和原电路图有差异,所以需根据现场记录还原)
                     4,上电前检查(以防短路)
    真心感谢,开工之前我会再梳理一下,争取不出大问题
  • 下载积分:+2(huanghuang) 好贴好贴!
  • 微信:brianlee1976
    ~~業餘打工仔~~

网友G:
    还需要做更详细一些。
    1、拆机器前,每台机器接厂房的电压,相数,空开型号。量好机器的外形尺寸。以便确定木箱的大小。做好表格。
    2、机器有的压缩空气,真空等。接头管子大小,型号。
    3、拆机器的接头前,最好搞有标识,用扎带扎好分开的两端。比如A1,A1。是一对。B1 B1是一对。然后拍照。标注好机器的名称。
    4、恢复机器安装。先确定好每台机器的大致位置。

    备注:一般容易出问题的就是电源通电。
    厂内的机器也经常搬动,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尤其是三相380VAC的电。有一次差点烧了机器。接进来的电,其中一相电L与N搞错了。还有主接触器线路布置得好,接触器没有吸合。该机台有相序继电器。
    感谢分享,我一定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H:
    总体上差不多,没搞过汽车生产线,但其他的就搞过,还要注意一个是安装时候的地基处理,安装精度等
    这个会有专业的人弄,我们主要是电气接线和程序这一块

网友I:
    设备程序的备份电池最好更换一下,别因停机时间长,数据丢失。
    工期不会太长,这些程序会提前备份的!

网友J:
    有专业的工业搬迁公司。每个步骤都要标识和注明。然后你等着收货时确认安装就行了,问题费用不会太优惠。。因为专业。。专注,专心。。费用主要体现在优质的贴心服务上。如果公司的有预算可以可以去体验一下。